神舟USB口用U盘可以用鼠标就不行有谁碰到过猜测的勿扰

楼主(2015-09-18):
神舟USB口用U盘可以用鼠标就不行有谁碰到过猜测的勿扰
U盘

网友:
遇到过是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鼠标坏的。

网友:
我修到过台式机的 我换桥好的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安装版系统装一个,再就是桥

网友:
驱动没装好

网友:
进BIOS里看看是否有USB鼠标键盘设置项

网友:
我遇到过鼠标键盘能用的,U盘不能用,换南桥没好,最好请大师修的 是南桥旁边有个电阻坏 了

网友:
我有遇到过,我是换桥好的。

网友:
要是USB3.O的话好多鼠标就是不认

网友:
遇到过是系统问题...换了win7解决

网友:
USB 的话 以前碰到过是 USB 旁边电容不行了

网友:
先查系统再查BIOS,再查硬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见到鼠标可以用,,U盘用不了

网友:
基本上是桥的问题 换桥吧

网友:
还是把南桥换了吧

网友:
驱动或鼠标本身,用驱动人生的外设驱动功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