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集显花屏怎么修啊?

楼主(2015-09-18):
G360,集显驱动一装,XP系统直接蓝屏,win7就花屏,查了一下是6200芯显合一的CPU,如果直接换个I3或I5的芯显合一U有用吗??还是主板芯片有问题了?不装显卡驱动使用正常!!!
win7

网友:
先换CPU和内存试下。

网友:
郁闷外放喇叭竟然也不响了,G360不知道怎么拆键盘!直接卡扣撬起来吗?

网友:
到联想官方下载下CPU驱动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