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9-18):
待机电流在0.03A,貌似偏高了,开机后电流上到0.6A。各大供电均已正常,内存PIN1 +VREF_DQ正常。DDR_RST#内存复位无:内存FCH_SMDAT0和FCH_SMCLK0没有波形。这两个信号直接去FCH的,FCH的PCI电容阻值正常,但是FCH和EC的LPC总线LPC_AD0.LPC_AD1,LPC_AD2,LPC_AD3没有波形。论坛有提到FCH右下角电容坏的,拆了后涛声依旧,个人怀疑是FCH坏了,但是又没有确切的证据,该机器目前还没有找到点位图,无法确定FCH的各项条件是否正常,现在没法进行下一步了。希望有类似经历的或者有点位图的能帮助一下,

网友A:
应该码都没有跑,看一下U是否收到桥的PG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码都没有跑,看一下U是否收到桥的PG信号

难度就在在一块没料号和点位的图纸上找到要找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度就在在一块没料号和点位的图纸上找到要找的信号

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看一下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8681P有没有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看一下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8681P有没有你想要的

图纸有,就是没有点位图,

网友:
那就只有上TB上搜看有没有啊

网友:
是有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码都没有跑,看一下U是否收到桥的PG信号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待机偏大,触发后各电压正常,电流0.5左右,U已经收到了PG,干过U,干了桥,依旧

网友C:
待机电流偏大看看是否线性电压负载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偏大看看是否线性电压负载导致的

大哥,我这边也有一台同样的机型,在3.3V线性电压上待机0.022,有3V,5V线性输出,用手一摸3V线性对地电容待机立马0.001,但同时3V\5V线性电压消失,更换过3V对地电容,故障依旧,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电流一直在0.4左右不显示,不知道这种咋修。。。

网友(2015-10-26):
我也有台待机电流0.04开机电流飙到0.5不跑马

网友(2015-11-25):
和我的故障一模一样楼主修好了分享下结果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我这有两台一样的

网友:
没图纸只能量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