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有3、5V没待机可以通电2秒断电

楼主(2015-09-18):
z480有3、5V没待机可以通电2秒断电:有修过的朋友吗?会是那里问事。谢谢大家!
断电

网友:
通电电流上到多少 通电的时候测测各电感电压 看看是否缺供电

网友:
楼主的描诉有矛盾,有3 5V,没有待机,3 5V不就是待机电压吗?

网友:
楼主,发帖的时候把问题请说清楚啊,这样我们才能给你分析一下咯

网友:
换3V 5V的电容试试 很多电容老化的

网友:
示波器按时序抓掉电

网友:
你这样问还不如说,主板有问题,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