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6 DDR3 独显。电流至0.9A不显示

楼主(2015-09-18):
请教 东芝L536 DDR3 独显。电流至0.9A不显示,板号:6050A2303101-MB-A03. 到手时通电不显示。电流好像过了内存了现代2G。不上内存0.8A。有内存0.9A不显示。单元供电都有,在图片上已标出。
拆机未修过,很干净的主板,换了一条金士顿2G内存电亮了。试了几次都点亮了。
把原配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擦擦干净,再试居然也点亮了。
还以为内存脏了。准备装机,还是不放心,把电再试一次,结果就不亮了。
用金士顿的内存也不亮了。反复试了很多次。还是觉得是主板问题,大多数都不显示,有很少机会会显示。
以为大电容问题。4个330代换了一样。小加热显卡一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不会北桥南桥空焊了撒。请教大师们的指教!!

网友:
碰到大点容坏的 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不亮机的时候测下内存有无波形 有的话应该是显卡问题 没有的话就是不过内存 看看是不是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显卡北桥

网友:
最好示波器看看改过的电容波形,论坛里好像有别人发过的好的波形对比下吧。感觉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重点还是怀疑下显卡 这个机器的显卡 我遇到过坏的 重直都没有用 时亮时不亮 跟你的状况很相像

网友: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感觉问题还是出在内存那里

网友:
可以在大电容的基础上家两个330电容后试试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有SMB就插内存条件,如果没有SMB那就准备干显卡把,这种平台设计的,一般显卡问题会导致连SMB都没有

网友:
还是内存条件不足吧

网友:
这种情况换显卡百分百好的

网友:
不亮的时候看啥电流、打各种波波。

网友:
放两天有可能又能开机了,这机子不好修

网友:
这个显卡容易坏啊

网友:
检查内存槽针脚是否虚焊,与金手指的接触面是否氧化。

网友:
能加焊的就加焊吧 没什么说扩大故障的

网友:
先BIOS刷个试试看,

网友:
4个不够 加6个

网友:
东芝笔记本L536 通电不显示。 笔记本电脑DDR3内存测试负载看不懂上面的英文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请教高手指点关键测试点。哪些是主要测试脚位?

网友:
这种时亮时不亮的机器最好刷个BIOS,再看情况...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