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8):
都试过了 还是灰屏 屏线 屏 显卡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遇到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测测主板屏接口的工作条件

网友:
打一下LVDS到桥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外接如何,供电 DAT CLK两条线及 LVDS正常吗。前两天修个X88V,内接有背光无图像外接花,加焊重植一样,应该是显卡问题,可惜客户不修。

网友:
换个CPU试试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接其他屏排除一下。

网友:
把屏接口的各电压测一遍看是否有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
那就是电压或信号的问题咯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不多啊

网友:
刷个bios 问题解决

网友:
感觉换个南桥试试,因为显示信号从南桥发出的。

网友:
刷个bios问题,解决

网友:
这种属于当logo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2015-10-26):
楼主你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北桥坏虚焊的话会引起这个问题,但是黑胶的桥建议你还是不要换了,太费劲

网友:
不过你可以用手按住北桥开机试试。多试几次,看看,应该会出奇迹

网友:
都测试过了,一般就是桥坏了,要换桥了

网友:
有些LVDS是到桥下面的哦,先看看电路图到底是到那里的啊

网友(2015-09-18):
        都试过了    还是灰屏      屏线   屏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