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R842N V4.4 100% OK固件

楼主(2015-09-18):
因原机固件损坏无法开机
所以只有编程器刷
根据官方TL-WR842N V4.0升级软件20140528版本修改而成100%正常使用

网友:
路由器固件刷起来好麻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如果是砖头机 直接都扔了 一般路由器没问题的话 都不升级固件的 担心升级升出问题来

网友(2016-12-31):
求能刷成砖的842N固件

网友(2017-02-02):
你是如何把软件版本的固件修改成编程器支持的版本能说明教大家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