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插上网开机图标直接转圈,所有软件打不开!

楼主(2015-09-18):
如题 ! 开机网线只要连着 就所有软件打不开! 电脑上不了网! 开机时吧网线拔了开机就可以 再插上网线就能上网! 急求! 好几台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电脑

网友:
网卡坏了 把

网友:
先全盘查杀毒看是否正常?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 或者换个网卡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网卡短路了吧!

网友:
问题有点怪,找到问题时到时说一下结果,

网友:
会不会是网线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网卡的内部已经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