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90 放电 才能开机

楼主(2015-09-18):
M490 放电 才能开机,保存后不加电

网友:
放电时自动开机吗 如果是的话看看开关线链接ec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开关有电压吗?如果有的话,按下去的时候电压有没有拉低。

网友:
那就看一下RTC电路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
或者在不加电的时候看哪些电压没有出来呀

网友:
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
查RTC电路,不加电情况下看看,PM_SUSB#和PM_SUSC#有没有电压,把RTCRST和SRTCRST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RTC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待机缺什么电压

网友:
j今天就遇到过那么一台这样故障的,放电
才能开机啊

网友:
网卡坏了吧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条件啊?

网友:
查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测量正常不?

网友:
EC的待机你没有查完,

网友:
这个通病吧。楼主百度下

网友:
找到问题没 等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