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4信号电路接地,如何查出哪里接地了

楼主(2015-09-18):
iphone4信号电路接地,如何查出哪里接地了
iPhone

网友:
没说明白是电路中的哪个部位

网友:
天线接口四点接地,以后的到功放的电路都接地

网友:
有图纸吗?剪辑发一个过来看看

网友:
你拆这个U3看是否还短路,如图

网友:
那是测试点

网友:
你接着图纸一步步找,好找的很啊

网友:
本来就接地

网友:
楼主也没说清这机子是什么故障

网友:
能认卡,没信号

网友:
看是不是卡贴机哦

网友:
不是卡贴机

网友:
问题解决,是功放附近的电容电阻跟屏蔽罩解除了,拆了就OK,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