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D内屏不显,外接显示

楼主(2015-09-18):
ASUS  K42D内屏不显,外接显示,屏换过也没反应。屏量了也导通的,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华硕主板  不好修

网友:
屏接口查了吗?LED_VCC...LCD_VDD....EDID等,还有就是不显示电流到多少了,信息太少,不好分析啊

网友:
信息太少了点吧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看看显卡 BIOS 都有可能

网友:
EDID有动作没有

网友:
先把屏接口的电压都测一下,都正常的话就要考虑BIOS和显卡了。

网友:
BIOS 写个,不行就显卡,还不行就显存。

网友:
”屏量了也是导通的“,是直接导通还是条件已经全满足了

网友:
只能从屏接口参数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