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G460(LA-5751P)出+CPU_CORE电流突然跳到3.5A多无显

楼主(2015-09-18):
  联想G460(LA-5751P)奇葩问题:机子两个多月没有用,出现开机无显;朋友拿过来,上电流指示灯亮,但电流刚开始正常,达到1.3左右突然跳到3.5左右但无显示,测CPU电压正常,便CPU奇烫无比,以为CPU挂了换过问题一样,断开+1.1V-VCCPP情况一样;想想问题会出在CPU主供电上,断开PL10 PL11电流0.35,电流确实不上去,但CPU-CORE后级又无明显短;换过南桥,CPU供电芯片,CPU-CORE上所有电容问题照样,因而想问问各位大侠,还有什么硬招,能降服这调皮的孙猴,请赐教!

网友:
修到过一个N43S 电流跳到2.几掉电,CPU坏。你的不掉电?有别的地方发烫吗?

网友:
CPU发烫除了坏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CPU却电压,却的不是核心电压!楼主在查查!

网友:
修过HPCQ41,开机不显示,CPU奇烫无比,结果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屏线短路导致的 这问题经常遇到 信我没错的

网友:
屏线坏出这种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哦,不过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看看CPU供电的上下管,和升压电容 什么的

网友:
说屏线坏的,不知道是真的遇到吗,很难联系一起

网友:
3楼的说法有遇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