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7411芯片TON脚电压

楼主(2015-09-18):
有谁熟悉MAX17411芯片,有个DELL E6420的本本,上电到0.23不显,CPU电压不出,CPU供电芯片为MAX17411
测得各脚位电压如下      EN:3V、VCC:5V、VCDDA:5V        开启和供电基本正常
TONA、TONB这两个是频率设定脚吧,待机时这两脚电压为19V,按开关后为0.75V。CPU换过试了还是一样。
是不是芯片坏了?
为了验证找来另一块采用此芯片的板,装上坏CPU,待机时也是19V按开关后也是0.75V。换好的CPU后按开关也是19V了,CPU电压也出来了。
而这块板已经换了CPU,故障没解决。大神帮忙分析下。 不好意思,TON脚触发后为0.75V为正常的,找了一块一样的好板测了,帮我分析下这芯片还要具备什么条件才出CPU供电吧,这机偶尔也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查查信号吧

网友A:
看不太懂 不知道是你没表达好还是我太笨

网友B:
换了CPU电压出来了,你还求解决什么呢?

网友C:
原机CPU烧了?压压座子看下,,,,,有没有可能关桥的事,芯片有信号去桥了吗?原机U是怎么烧的,从已经损坏的件上,找根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CPU电压出来了,你还求解决什么呢?

是另一块采用MAX17411的好板,特意装一块坏CPU,故障就和我这块一样了,但我修的这块换了CPU都不好。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 不知道是你没表达好还是我太笨

我表达得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机CPU烧了?压压座子看下,,,,,有没有可能关桥的事,芯片有信号去桥了吗?原机U是怎么烧的,从已经损 ...

原机CPU没烧,是找另一块采用MAX17411的好板,特意找一块坏的CPU装上去,然后测得TON脚的电压变化的,装上坏CPU后发现TON脚电压和我修的这块一样,装上好的就不一样。证明我修的这块CPU坏的机率大,但我修的这块也换了CPU还不好。

网友:
原机CPU坏了吗?用好的CPU上到待修的板也不出CPU供电吗?

网友:
去掉39/40外面的电阻,强制接地能出电压么?

网友:
换个U试下

网友:
坏CPU供电也一样说明没过CPU,往前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