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已经修废了2块显卡了,想请教大神

楼主(2015-09-18):
1.一般拿到故障的显卡,都是先查哪里后查哪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2.看了网上的视频,好像是饼哥的测量gpu的,如果测量正面的金手指和背面的贴片电容对地值都没什么异常是不是就可以确定gpu是好的?

网友:
不错不错,同感同感同感

网友:
嗯   不显示就查供电  花屏就bga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不能断定

网友A:
楼主,你说的视频在哪看,能发个连接吗?

网友:
同求网上视频!

网友:
不是有教程吗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

网友:
显卡,不是這樣好修,一般換GPU的都不是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视频在哪看,能发个连接吗?

远程视频 饼师傅的 我有30期的

网友:
其实修显卡,先问客户是否可以点亮或者跟主板兼容的问题,点不亮先看供电电杆上面看有没有1V到1.2V左右。没有的话看供电芯片。再看是否花屏。花屏直接看GPU

网友:
那个只是判断有没有 虚焊 什么的 ,不能判断 GPU 好换  。 如果GPU 是坏的 ,但是  没有 虚焊  ,数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要加强基础才行。发过来我帮你修。Q549916616

网友:
要看是什么故障,花屏的大多数是GPU或显存不良造成。不显示则需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对于我们电脑店来说  爆电容能修 需要BGA的能修   其他的一般不会选择去修

网友:
我也不会呀,不知道哪里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视频在哪看,能发个连接吗?

优酷一查就有了

网友:
概括 测几大供电  打阻值

网友:
GPU的好坏好像没有测量点的,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