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个迅维 260 BGA 温度曲线

楼主(2015-09-18):
谁给个迅维 260 BGA 温度曲线
之前安装说明书上调的老实,焊短芯片 或这是爆注。谁有的发一下个

网友:
楼主这个是你的BGA吗,好漂亮,好新!

网友:
最近也想买BGA 焊台,不知道楼主好用不?

网友A:
我自己用的,可以试一下,我用三年没爆过珠

网友:
显卡芯片我用 我用的是迅维 提供的加热曲线
上加热 70 、 100  110 。 70  165 .70 205 50  225.50

下加热 110  。100  165 .70  215.70 260.50  270.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的,可以试一下,我用三年没爆过珠

应该 我这个温度能融化了怎么不融化 是怎么回事

网友:
要先校正风嘴温度正常不 不正常肯定暴芯片 你先找坏的南北桥主板上去调温度 BGA温度在200度时你用外接测温线测上风嘴的温度要高于200度15-20度 就是215度左右 太高太低你把上风嘴外壳拆了 你用六角螺丝刀调节上风嘴的测温头 使温度200度时在215度 下风嘴也是一样的调法 调好在用正常温度路下看到熔点时锡会化了没

网友:
我照说明书上调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