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xp里无声音 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18):
客户要求 xp系统 不过就是装完后 无声音 怎么解决

网友:
通病吧 要不用官网驱动要不就碟装

网友:
上着问不如去BAIDU一下吧,好像那个声卡驱动的通病。

网友:
此机器装XP后无声音 确实一缺陷 刷BIOS即可

网友:
cq40有这种通病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系统能否识别到声卡,装官方驱动试试。

网友:
删除一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还有通病 吗?》下个鲁大师装驱动试试

网友:
CQ40装XP的话要打IDT声卡补丁才有声音,百度一下应该有教程的

网友:
现在把驱动卸载掉,然后点声卡驱动自动搜下安装下,不行去官网下载个驱动。

网友:
有相关补丁,开机自启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