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L892声卡无输出

楼主(2015-09-18):
小弟手头有一片华硕Z77,集成ACL892声卡,系统下驱动正常,确定是没有声音输出(包括前置),想请教下,ACL892声卡的工作条件.....

补充内容 (2015-9-24 22:44):
已修复~!!!!谢谢yanhuazou11的指导........

网友A:
声卡  就那几个脚

网友B:
先做个系统  清空CMOS 试一下 在考虑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  就那几个脚

麻烦指导下!!!!!是那几个引脚,具体供电和阻值呢...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做个系统  清空CMOS 试一下 在考虑硬件

测试过了,不关系统和设置的问题@

网友:
声卡芯片    《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里面写的很清楚,去翻翻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了,不关系统和设置的问题@

那就先换个声卡芯片吧,在系统里面都能识别到显卡 还是先换吧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试!

网友D:
先查892的35 36脚是否有2.5V  如没有直接换芯片  如有 检查35 36到接口的线路是否断线   中间有耦合电容和电阻   按这思路  一般都能修好    查到问题了  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892的35 36脚是否有2.5V  如没有直接换芯片  如有 检查35 36到接口的线路是否断线   中间有耦合电容和 ...

谢谢指导..经测量,35.36脚没电压输出....今天芯片到了,安装上去OK了...

网友:
还是实地的技术好  我一般都是先摸 摸完测供电  然后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