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九阳电磁炉OB2226AP电源芯片的代换

楼主(2015-09-18):
  一台型号JYC-21GS02九阳电磁炉,主板JYCP-21ZE-A,无低压电源,查电源芯片OB2226AP损坏。现在新款九阳电磁炉部分采用OB2226AP电源芯片,这种芯片,外围元件较少,采用小功率变压器。输出的电压精准。内部有短路保护功能,如果芯片损坏,一般不秧及周围元器件。芯片损坏后,若没有配件也是个让人头痛的问题。本人通过与运用了VIPer12A芯片的九阳JYCP-21S55C主板开关电源电路进行参考对比,找到一种用VIPer12A代换的技改方案,还能充分利用原来芯片的安装位。

  所需元件为:VIPer12A,104瓷片电容,18V稳压管各一只。
 (1)将VIPer12A的8、7脚向6脚折起来与6、5脚连成一体。1脚折起来与2脚相连与3脚并联一个104瓷片电容。3、4脚之间并联一只18V稳压管,其正极接3脚,负极接4脚(如图1)。

 (2)将损坏的OB2226AP芯片以及贴片电容C515、R501、R512全部拆走,将改装好的VIPer12A芯片依旧安装在原来芯片安装位上:将C515元件位上的两焊点用焊锡直接相连(如图1)。在R501,R512元件位上,按图补上一根跳线,使VIPer12A的4脚与D506负极相连(如图2)。

  此开关电源经技改后,电路基本与九阳JYCP-21S55C主板开关电源电路相同。性能稳定。此种技改方法对新款采用OB2226AP 电源芯片的九阳电磁炉基本都适用。对其它品牌采用OB2226AP电源芯片的电磁炉(图5)的电路图可作为参考,对缺OB2226AP电源芯片的朋友应该有点帮助。

网友:
电路图画的不错...

网友:
你那块砖机也蛮不错的

网友:
楼主很有头脑啊

网友:
画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