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个性花屏 有谁修过

楼主(2015-09-18):
今天接了一台DELL N5110 LOGO跳过后就花屏了(看图)卡着不动,内存换过 显卡小吹了一下 还是一样 可有谁碰过这现场 显卡还是显存?
我现在不敢适动。

处理好了 妈的是硬盘的问题 我换一个硬盘就好了 这机子的硬盘是固定在主板上的开始测时没把硬盘拿下来 ,
客户硬盘做了个系统还是一样的 我重新分区就好了。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网友A: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B:
这个外接显示正常么

网友:
更多的可能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外接显示正常么

外接不显示

网友:
可能屏有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外设  裸板子 点点看  别直接干显卡!万一误杀 了就悲剧了

网友:
找屏试试啊

网友:
可能显存问题

网友:
什么叫显卡小吹了一下?难道不是上焊台加焊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不大驱动  就可以正常用

网友:
我上次修到换了显卡就行过的

网友:
不敢动那就先查显卡的工作条件看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显卡的问题,

硬盘的问题

网友:
硬盘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眼镜兄还得多测测。过了logo花的可能是系统。之前的多多显卡什么的。

网友:
处理好了 妈的是 硬盘的问题 重新分区一下就好了

网友:
好奇葩!这样也行

网友:
换个硬盘 看看 ,,,,

网友:
不可能的,硬盘有故障是不会导致花屏的,这机器我以前也维修过,楼主还是多测试看看吧

网友:
哟 ,奇葩问题啊!学到东西了,下次碰到这样干!

网友:
以前联想的机器遇见过硬盘导致 有6个小色块  也是杀一回显卡 Y450  记得深刻呢

网友C:
那个应该就是硬盘问题   我碰到过硬盘坏了在logo之后会出现从左上角一直斜到右下角乱码

网友:
硬盘的问题?没想到

网友:
我遇到一个 改了5V USB口的风扇,过了LOGO就花屏的

网友:
硬盘导致花屏,这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应该就是硬盘问题   我碰到过硬盘坏了在logo之后会出现从左上角一直斜到右下角乱码

是啊 装系统都有点卡

网友:
排除其他问题,就应该是现存吧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硬盘问题,这还真是奇葩啊。。

网友:
硬盘导致这种花屏确实头一回看到

网友:
系统导致的花屏。。

网友:
哥们 显存      这个你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显卡的问题,

不可能是硬盘,内存倒是很大。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换硬盘好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问题比较多一点点试试

网友:
大家各抒己见,过一段时间,回访客户就知道了,是不是硬盘造成的

网友:
看你这个现象有点像内存,我昨天修的那个E520,我去测内存复位的时候,刚刚点到那个位置,屏就这样花,重新开机,正常,你再去点复位那个位置还是那样花

网友:
显卡的问题,硬盘几率小

网友:
楼主,如果有返修的话,你会如何从哪方面再着手检查啊?

网友:
硬盘导致花屏,竟然重新分一下区就可以了.真是无奇不有呀..硬盘问题显示乱码的就碰到过.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换全新的显卡就能解决

网友:
头一回听过是硬盘问题引起花屏,受教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硬盘引起这样的花屏也算少见的了

网友:
这种的确少见。

网友:
硬盘的问题好像说不过去吧

网友:
先换屏试下,排 除屏的问题后,可以考虑显存了

网友:
以后回访客户就知道是不是应盘问题了

网友:
硬盘引起花屏?第一次看到,小惊了我一下!

网友:
碰到过 分区装系统就OK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