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开机内屏有背光,外接有显示可以进系统。请问有人碰到这样的故障码?

楼主(2015-09-18):
联想E430开机内屏有背光,外接有显示可以进系统。请问有人碰到这样的故障码?

网友:
E430 貌似有显卡的问题  测EDID正常就干显卡吧,黑胶的小心做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啊,有背光不显示么,那不是屏的事儿么?

网友:
换屏,检查接口底座!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就会很好的

网友:
先看屏供电吧,不然就搞显卡了

网友:
楼上正解,屏供电 或 开启 不大可能是显卡问题 不要盲目的干桥  我吃过这样的亏了

网友:
查屏接口供电、开启和EDID是否正常

网友:
先简单的 排除下屏和屏线,不行用风枪吹下显卡试试,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线查了吗? 屏线没有问题的话  显卡的问题    加焊一下

网友:
屏换过,显卡也用风枪吹过,还是无果

网友:
拿出示波器测测edid

网友:
既然换过屛 那就看看开启电压是不是没有 一般是显卡控制一个5脚管过去接口

网友:
应该是屏上面没有信号,查屏线、显卡

网友:
干显卡的前提一定要确定屏的条件满足了再干吧

网友:
话说这些都是双显卡的机器 直接干显卡是不是太鲁莽了

网友:
屏线 和屏试过了没

网友:
故障已解决,直接换了显卡,就OK了

网友:
其实你BGA加焊就行了 前两天刚遇到

网友:
加焊不行吗。要换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