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开机内屏有背光,外接有显示可以进系统。请问有人碰到这样的故障码?

楼主(2015-09-18):
联想B460E开机内屏有背光,外接有显示可以进系统。请问有人碰到这样的故障码?

post_delet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不要忘了把C壳上面的涤棉撕掉,这是关键。

这样复制粘贴真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不要忘了把C壳上面的涤棉撕掉,这是关键。

每个帖子都这样来一句,管理员还没睡觉的。

网友B:
换块屏试一下,要不行,就是主板上信号没到屏上,看屏线接口的保险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C:
楼主已经发第2个一样的帖了  换屏吧

网友:
测一下液晶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已经发第2个一样的帖了  换屏吧

我现在有2台这样的机子,,只是不同型号。故障是一样的。屏我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块屏试一下,要不行,就是主板上信号没到屏上,看屏线接口的保险

基本的条件我都看过了,,

网友:
换显卡,绝对是显卡问题,我也遇到了

网友:
我的是B460E。本来是外接内屏都不显示,加焊下完结灰屏。肯定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做显卡啊,不行就换

网友(2015-10-20):
谁说我灌水了

网友:
屏线可能坏了,屏和主板都要排查一下了

网友:
  少了一个检测信号

网友:
应该是暗屏 吧,看看条件啊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显卡挂的可能性高中

网友:
先换CPU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故障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屏换过了 信号也查完了 那就只要干显卡了

网友:
查屏,排线,显卡

网友:
屏供电出问题了,看你这样也是挺费劲的,看看LVDS的供电到位没

网友:
B460 U51这个芯片可能性极高,我也出现这问题了,时好时坏,假焊了U51就好了,不知道温度不稳定

网友:
内屏有背光是灰屏还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