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PU复位无LPC_FRAME#波形能表示什么?

楼主(2015-09-18):
无LPC_FRAME#和AD波表明没跑码!但CPU复位正常就说明复位前正常 ,那么是不是说就是CPU的问题?还有没有其它维修思路?再有就是KB9012QF里自带的程序会不会影响跑码,再修一台G400陷入僵局中、、、

网友A:
末端电压也要正常啊

网友B:
KB9012带程序肯定会影响到跑码,内存的复位有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末端电压也要正常啊

末端电压指的哪些?内存、显卡供电?还有其它的嘛?显卡为集显,内存各种供电也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B9012带程序肯定会影响到跑码,内存的复位有无?

内存有复位,大师、求指导、、、想刷EC的BIOS,但在坛子里没找到这个自带的BIOS程序,唉

网友B:
既然复位出全了,换个U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复位出全了,换个U吧。

早这么想了,可是公司里机器全看了,没三代U,唉!不整了,只有缓缓看有U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这么想了,可是公司里机器全看了,没三代U,唉!不整了,只有缓缓看有U了试试,

嗯 电压全,复位全还是要换个U试试的,不然容易走弯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电压全,复位全还是要换个U试试的,不然容易走弯路的。

曾经的曾经走过好几回,说多了、想多了都是泪呀!有U了再说吧!

网友:
不跑吗不好修

网友:
2代3代通用啊

网友:
肯定会不跑的,EC与桥无法数据传递。

网友:
值得深入学习

网友:
最怕这种故障!真的一点思路也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有复位,大师、求指导、、、想刷EC的BIOS,但在坛子里没找到这个自带的BIOS程序,唉

KB9012的程序为什么会影响到跑码?

网友:
先换个U试试吧
这个EC是自带程序的要是刷 比较麻烦

网友:
CPU的问题  换了U就好的

网友:
不跑码也挺好修的,看BIOS在那下面,然后就那几个芯片,整不好就换板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

网友:
说明你的机器没有跑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