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G41M REV1.0 触发 再次发贴 只求鼓励加分

楼主(2015-09-18):
         昨天讨月饼 今天继续讨、   去年回收了很多片G41 G31坏的  用了50大洋  那是回收算式便宜的了,心里高兴着呢  因为马上转手卖可以70出
          一直放在没维修  直到今天去找找才发现 有这么个好板子冷落了他。
          一切从简吧,
                                 上电不触发 手不小心的摸了下SB 结果手被烫起泡了 跨大了点,。判断南桥已经坏了  但是由于雷击坏的呢还是用着坏   就不管他  直接换南桥  换好南桥后发现 不跑马   经过测试 电压 时钟复位都正常 。就是不跑马。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供电 时钟还有SB复位都正常了 还是不跑马  那么我们就查图纸测试 SB已经发出复位信号给PCI 北桥 等  但是北桥没有给出CPU复位信号。所以导致不跑马。   那么接下来就是直接加焊 上机加焊几分钟下机发现 北桥加焊后起泡泡了 所以直接等拆下来换北桥、 从其他杂牌板子拆个北桥下来植株焊回去后  下机测试 顺利跑马亮机了 。  下面看图

网友:
下班时间仓促  就简写了  有什么 占位置追问。 下班回家吃饭 了

网友A:
真懒,就写这么几句

网友A:
把你更换北桥的步骤过程给我拍个视频下来再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懒,就写这么几句

急着接媳妇回娘家吃饭,现在才出来。所以就偷懒了写了那么的几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更换北桥的步骤过程给我拍个视频下来再给你加分

下次更换更有难度的给你发个视频。 好好学习。   干脆现场直播好了。    步骤就是拆 了原主板上起泡的北桥  从其他板子拆个好的北桥下来 然后进行植株。 再然后处理主板的焊盘。用洗板水洗干净  用小毛刷刷点点助焊膏在焊盘上  当然 植株好的芯片随便加热一点点温度刚好可以融化助焊膏就行 不要太高  不然容易掉珠  然后刷点助焊膏在锡珠上面 再对位进行焊接  就这样搞定了

网友C:
楼主北桥可以互换么?

网友:
各位 鼓励加分呀 。经常以后继续  会有惊喜   惊喜不断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北桥可以互换么?

上面北桥可以互换么   G41对应G41 G31就对应G31啊 没有测试过G31换G41的

网友D:
南北桥都换了   真行

网友E:
换了南桥又换北桥  值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更换更有难度的给你发个视频。 好好学习。   干脆现场直播好了。    步骤就是拆 了原主板上起泡的 ...

当然 植株好的芯片随便加热一点点温度刚好可以融化助焊膏就行 不要太高  不然容易掉珠  然后刷点助焊膏在锡珠上面

要的就是这样的技巧,应该还有点别的  下次来视频或者现场直播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北桥都换了   真行

自己的板子  也不差那些桥 特别是北桥一大堆, 就南桥缺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南桥又换北桥  值得么?

如果是客户的板子就没价值修了  是自己的板子就尽量修吧  因为配件也是拆掉 成本不高  只是费点功夫。  那个北桥是自己加焊搞起泡坏掉的 不然换个南桥再加焊下北桥就修好了。

网友F:
学习了,写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写得很好

你小子 又想灌水,  都说下班时间急着回家   没认真的写了。 能看懂已经很好了

网友G:
很少见的两个桥同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少见的两个桥同时坏

只是南桥坏  北桥是加焊导致坏的 所以换了2个桥

网友H:
换了二个桥,代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了二个桥,代价大,

有价值的就维修

网友I:
向楼主学习,写得真好,又学到了不少好东西!

网友:
南北同时坏?

网友:
学习了不少好东西了!感谢!

zhoufude -5

网友:
是男的坏   北桥加焊引起坏了  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向楼主学习,写得真好,又学到了不少好东西!

能看懂意思么

网友I:
不太懂,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太懂,能详细说一下吗?

这些就是关于总线 时钟复位信号  不知道怎么说原理。总之很复杂 难检测的信号,首先要懂得基本的时序,再了解这就就有点明白 不然说不清楚的

网友:
南桥北桥都换了这是重造个主板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