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黑屏

楼主(2015-09-18):
联想Y430都知道是带小尾巴的屏,所以手上没有这种试一下,开机进系统,过几分钟突然就黑了, 切换一下键盘上的黑屏键F2,立马就亮回来,一会儿又黑了,拆开插了下屏线还是一样,求助遇到过类似的朋友指条明路,是屏坏了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谢谢

网友:
这现象怎么像切换过去了  不装键盘试试

网友:
是黑屏还是屏暗啊?

网友:
应该是屏暗  亮回来后 原来显示什么就还是什么的  我先拔掉键盘试试

网友:
黑屏后用手电照一下屏,看看里面有没有图像如果有那就是高压条,或是灯管了。

网友:
屏暗的  键盘拔掉还是有故障

网友:
会是排线引起的吗  还是拆屏拆出来看看先

网友:
这个简单的问题,其实很复杂,我碰到一个华硕的机,也是这样,最后发现待机有点儿高,最后是换桥解决。但愿你的不是这样。

网友:
屏的问题 换屏就会好的

网友:
lid信号查一下!

网友:
带尾巴的应该是   灯条吧!!  可以换个背光板试试!!!

网友:
.原来不是小尾巴的  晕   重新焊接灯管一头就好了    还以为这个机子都是小尾巴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