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碰到过台式主机 4件同时零件坏吗

楼主(2015-09-18):
今天搬来台g41台式主机,一开没反应,直接换电源,还没反应,螺丝刀短接主板也没反应,想必主板挂了,打算给客户讲,但又怕万一还有其它问题,继续试,电源没反应,,硬盘挂到其它电脑不认,cpu也点不亮,我这就头大了,这是什么原因能造成这样呢,最近也没雷击啊,他说前几天还用的好好的,硬盘还有重要资料头大死了,我就一修的搞的被人怀疑好像我做什么手脚了似的,,大家有碰到过吗,这一般什么原因会引起的

网友:
他拿到别的地方修 没有告诉你 你问他也说没有 就是这个原因 4个件坏 几年的了 从来没有遇到一修四个件坏的 除非烧鸡

网友:
是不是被人掉包了

网友:
管他干嘛,修不了的抱走就是了

网友A:
电源坏,主板坏,经常有,但硬盘坏,内存也坏,真少有!客户不是拿来修,是叫你回收吧!

网友:
告诉他换新机

网友:
建议你换版

网友:
其实维修不当面排查不好解析,若是真,真的很稀罕,被雷劈的情况才有的,遇到过一次被雷劈三件坏的,就是电源,主板,内存。都是杂牌来的,应该都没有保护吧。
若是假,客户骗你耍皮耐,或客户真的被掉包了

网友:
估计是拿到上家修了,结果嫌贵不修  然后就给人家调包了咯 这种情况最好在问清故障后 当面开机给顾客看 我劝你还是直接告诉顾客吧  不要动了 不然麻烦一大堆

网友:
这个真的有,我这两三年共经手三台,其中坏四件的两台,另有一台坏电源、主板、CPU,硬盘里面坏,这几台的共同点是用的都是恒力电源型号350,主板、CPU这些是完全不同的方案,电源都是保险黑掉,可以肯定的是电源引起的,跟雷击没关系。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大了,没碰到过

网友:
后来电脑是换新了,硬盘说是自己拿到大城市去数据恢复,一直是我的客户,真有点不好意思,,总觉得是不是人为损坏的,怎么会坏这么多零件???

网友:
直接还给他,还管他为什么坏。

网友:
碰到过市电的问题键盘鼠标都怀了  方正的品牌机

网友:
觉得应该是电源引起的,输出的电压高很多就把那些都烧了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电源引起的  ,前几天有人送来一台主机  也没说问题  结果插电开机 麻蛋 电源爆了   主板也给烧了  幸好没烧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坏,主板坏,经常有,但硬盘坏,内存也坏,真少有!客户不是拿来修,是叫你回收吧!

一般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杂牌电源就是那么坑爹啊

网友:
这个基本不大可能,硬盘直接是电源的供电,内存 CPU是主板的转换电压。

网友:
我见过三样 被雷劈得电源都糊了 硬盘没去测就是了

网友:
我碰到过 cpu坏。。内存坏。主板坏。。3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