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C305不开机

楼主(2015-09-18):
接修一台联想3000 C305不开机,19V外接电源适配器正常。拆机检查12V正常,在硬盘供电接口有12V,没有5V。MAX17020E组成的DC-DC电路,电感PL6输出3.3V正常,但是电感PL5输出只有1.05V。PQ25控制端电阻PR165两端电压都是1.05V,PQ26控制端电阻PR212两端电压为5.00V,请大师帮忙看下这个5V电压是正常开机以后才建立还是一直有的。本人对修主板菜鸟,劳烦各位帮忙。

补充内容 (2015-9-19 12:05):
机器修好了,风枪吹了MAX17020E,5V出来了,装起以后黑屏,不显示,刷回原机的BIOS正常了。

网友:
断接点看看 不行换滤波电容和升压电容 14脚和27 是否0欧 断线 反馈检测 芯片

网友:
你得提供图纸,否则我如何分析?

网友:
电路图在这里,忘了发图了。

网友:
提取的BIOS,亲测可用。

3000 C305屏LTM200KT03.rar

网友A:
学习,看看,真看不懂,希望以后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看看,真看不懂,希望以后能看懂!

。。。。。。。我也看不懂  慢慢学吧

网友:
BIOS坏的真多

网友(2016-08-05):
这是一体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