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5待机芯片D95280的维修 高手请轻拍!

楼主(2015-09-18):
     时间:2015年9月18号

     地点:阜阳电脑医院
     维修人:1138979784

           从迅维出来也两三年了,至今没发过一篇笔记本维修的帖子。想想挺惭愧的....
其实要不是我把号借给别人,把我的1400+分用的还剩16分!我可能还不会发这篇贴。
因为今年上半年没做这行,去年一个同事(基友)说没分下载可怜兮兮的,我就借号给他了
然后换成我没分下载了......
好了,言归正传!
     前天下午我一同事拿来一个E425的板子说让我看看,问题是待机0.1几芯片发烫不出待机
D95280待机芯片和EC以及3V5V滤波电容都动过了
当时我就想还是待机这块的问题,因为待机0.1几待机芯片发烫很有可能是线性短路 拿过来打值待机芯片28#3D3V_PWR_2   29#5V_PWR_2 和3V5V电感值都正常
以前修E420的机器不出待机的基本都是待机芯片这块问题,那时都是改小板
既然同事该弄的差不多都弄了,我就用以前的办法改个小板上去试试好了
想着我就屁颠屁颠的跑去找料板了,扒拉的半天在一块HP的板子上找到8734A的芯片
待机这块看着挺好,都没被动过然后找剪刀把待机这块剪下来飞线到主板上

这里说下
因为没找到E425的图纸
所以用E420的比着修

弄好之后上电待机还是0.1几
待机3V5V已经出来了
看来不是待机电路的问题,量条件发现28#的3D3V_PWR_2只有2.2V    把28#3V线性这跟线去掉,待机电流正常。看来是其他地方把3V线性拉低了。开始找这个电压都去了那里

3D3V_PWR_2经PR4122改名3D3V_AUX_S5

去的地方也不多,接口 EC 还一些地方,那就一个一个的断开,看看是那里拉低了
EC同事换过,不考虑
3D3V_AUX_S5当我把Q6001去掉的时候3D3V_AUX_S5正常3.3V

难道是桥拉低了?断开Q6001的1脚再试试

然而3D3V_AUX_S5还是被拉低了
看来是RTC_AUX_S5拉低的,而RTC_AUX_S5去的都是桥

那不用看了,桥挂了,然后定桥
这也是为什么前天修的机器 今天发帖的原因

桥去下之后,再次量RTC_AUX_S5漂亮的3.3V

OK!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上电!!!

到此,此机修复。
小学毕业,语言表达的不好,不要介意

最后希望大家加分,我已经穷的只剩裤衩了,你们的加分是我发帖的动力
加分不扣自己分。

补充内容 (2015-9-19 09:12):
改板在27#有说,有兴趣的可以取看看!

网友:
改板或者说加板维修 属于曲线救板  修的好不错

网友:
牛 逼啊!部队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哪像我这个游击队.....

网友:
改板都是没试过  不过看楼主改的挺好的 下次我也试试看

网友:
迅维出来的高手潜藏这么久,一出手就是精华。

网友:
这桥怎么像是那个RTC滤波电容短路的桥,有没有扣掉电容试过哦

网友A:
改板,一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楼主的技术和对维修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加板是关键转折点,描述清楚!

网友:
真的高手 一来就精华

网友:
这样看来是不用飞小板的吧?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剪板都用上了,加了3分

网友:
楼主这样的高手要多发点帖子给大家学习学习,今天只剩下两分了,不要介意哈

网友:
思路清晰,E425的黑胶也很头疼的事,呵呵

网友:
维修就要思维灵活。 不错。

网友:
改个小板上去,还真没试过,以后给我修待机提供另一个不一样的思路啊

网友:
大神收徒吧,这么牛X

网友:
呀,【迅维】出来的就牛,我们都不会你改小板的那招呀,交下可以吗

网友:
请教下线性供电也是从剪下来的小板飞到原来的主板吗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看这样改板的,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本应加分的,可我的分加完了。

网友:
你这帖子 不错 通过 线性3.3 拉低 找到了问题,恭喜你,

网友:
看你改版飞了6根线了,可以详细说说如何改板的吗?

网友:
应该是修待机的那块,你的同事搞挂的桥吧?

网友:
能说说改小板是什么道理,小弟菜鸟一枚

网友:
真的想去实地学习

网友:
高手都在民间呀

网友:
既然大家对改小板这边感兴趣,我就说下如何改小板,其实非常简单,先把小板8734A的 3 4 6连到一起  找到小板8734A的VIN 地 LDO3 LDO5  3V相位脚 也就是电感   5V相位脚 PG  7跟线飞到主板上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里我改的时候把原板的待机芯片和上下管全拆了,也是怕他本身的待机电路有问题
认真看贴的都明白我最后为什么没改小板,因为他本身待机这块是没问题的,所以再改小板就是多此一举
我把小板改到主板上,3V5V在小板上正常输出,不过LDO3被拉低到只有2.2V左右,并且待机电流0.1几,当我把LDO3这跟线焊掉不让他和原板3V线性连到一起,待机电流正常。那么就说明是原板3V线性被其他地方拉低了。
改板不是目的,,目的是修好机器。
桥不是我同事弄坏的,因为本身的问题就是桥拉低了3V线性

网友:
改小板,以后也试试

网友B:
没做这行的时候去做什么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做这行的时候去做什么去了

做鸭去了......

网友:
高手啊  第一次见这么改的 牛逼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C:
我只想说,修个短路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修个短路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你真是装逼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笔记本该一块板子上去的啊,楼主还真是敢尝试啊  呵呵

网友:
行 楼主毕业了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修个短路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怪我技术不到家,没有打出短路,没换桥之前D95280的28脚也是3V线性420多值,换完桥后还是420做值。请问大师有何高招,请指教....

网友:
黑胶的好怕呀 ,搞坏了很多个板子了  你是怎么弄得呀 ,是不是用哪个什么溶胶剂就会好点 ,如果旁边有现存经常一起就给加焊接爆了

网友:
不错哈 学习了 这样子改小板我也还没改过 下次遇到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板,一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楼主的技术和对维修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哥们你这头像牛呀 ,杰哥就是厉害这是哪个<父子武状元>里的一个镜头

网友:
  板子从哪买的

网友:
LZ厉害啊,我只是想问一下,剪个小板接上去,线要怎么飞啊?

网友:
加了一个3/5v板子吗    ???? 还有这种板子

网友:
改的小板那么大块,好放吗

网友:
修得漂亮 我还没改过小板

网友E:
楼主这改小板技术就是牛逼啊! 看来你改小板是辅助功能了,看是待机这块出问题了 还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改小板技术就是牛逼啊! 看来你改小板是辅助功能了,看是待机这块出问题了 还是后级有问题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改了好了可以把小板装进去用,不好就是别处问题了

网友:
问题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厉害,不知道这样稳定不

网友F:
果然厉害,7根线      Vin     地GND     LDO3     LDO5    相位角3v电感,相位角5v电感,PG     对应接好!问下,把原小板的3#  4#  6# 连在一起原理是什么!还有,找小板是不是只要是待机电路的小板就可以,剪下来要注意什么?

网友:
正规军不错啊   改板厉害

网友:
怎么说?求解释

网友:
改小板没改过,一般这种小板淘宝上有卖的吧。准备几个也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G:
都说你修得好,  可是楼主一上来就是改板,彰显了迅维实地高超的动手能力,然而并没有什么软用,浪费那么多时间不说,最后还没解决问题, 这就有点不效率了,  而且E420 E425本来图纸就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恩不错的 费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改小板 这怎么改 不懂,待机芯片四五个关键脚都要飞线?,包括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果然厉害,7根线      Vin     地GND     LDO3     LDO5    相位角3v ...

8734A我们学的就是这个代价芯片啊,3脚4脚是ON3 ON5   6脚是SHDN开启  8734A有VIN  SHDN就有电压了,我把他们3个连一起 是为了让芯片开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都说你修得好,  可是楼主一上来就是改板,彰显了迅维实地高超的动手能力,然而并没有什么软用,浪费那么多 ...

我不知道你认真看帖了没有,我一上来就改板并没有什么软用?拜托,看好帖再回复是对作者最起码的尊重。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说你修得好,  可是楼主一上来就是改板,彰显了迅维实地高超的动手能力,然而并没有什么软用,浪费那么多 ...

E420和E425一样还可以说,你说一模一样未免有些过了

网友:
还可以把虽的板子的待机剪下来,牛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8734A我们学的就是这个代价芯片啊,3脚4脚是ON3 ON5   6脚是SHDN开启  8734A有VIN  SHDN就有电压了,我把 ...

也就是说不能随便找别的待机芯片电路板吗?要互相代换才行是吗?而且如果不是8734a,改起来有点不同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不能随便找别的待机芯片电路板吗?要互相代换才行是吗?而且如果不是8734a,改起来有点不同是吗

就这几个条件 换汤不换药,都一样的。别的待机芯片业可以改

网友H:
扣掉桥上面的那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扣掉桥上面的那个电容就好了

请问是哪个电容?这么说桥没坏咯?那我下次还能用吧?如果扣电容好为什么我换了桥好呢?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不能随便找别的待机芯片电路板吗?要互相代换才行是吗?而且如果不是8734a,改起来有点不同是吗

哦,多谢楼主耐性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认真看帖了没有,我一上来就改板并没有什么软用?拜托,看好帖再回复是对作者最起码的尊重。

我就是看了三四遍才敢这样子说的, 你上来就是打值 这没错,但是你如果通电测量 这问题不是一下就出来了吗?还是说你二修机修得少 不知道别人动过的地方是一样需要认真排除的, 说话直,你要是不爱听就当我没说过吧 继续沉浸在你那漂亮的改板荣誉中吧,E420 E425图纸本来就是通用的

网友:
修好了还是不错的,多发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看了三四遍才敢这样子说的, 你上来就是打值 这没错,但是你如果通电测量 这问题不是一下就出来了 ...

你说的对,是我心高气傲,不要见怪

网友:
还能这样修呀

网友:
我还以为是改啦一块待机电路上去拉呢

网友:
牛人。。。。这种也能修的出来

网友:
高手呀柳弟

网友:
高手机民间。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楼主大神,学习了~~哎,我还是小白哎,啥时候能独立搞呢

网友:
我也有个e425的AMD的板子,电流0.85不动没图纸搞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怪我技术不到家,没有打出短路,没换桥之前D95280的28脚也是3V线性420多值,换完桥后还是420做值。请问大 ...

为何原板子的线性是3V   改板后线性为2.2 了呢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啊  要不然楼主也不会跑到南桥去

网友:
改板确实是一个维修的办法,值得好好学习哦@

网友:
为什么把 346连在一起呀

网友:
楼主这黑胶多少度就可以拿下来了啊?

网友:
剪下的小板能装上去吗?

网友:
高手啊    厉害 啊

网友:
楼主厉害呀!高手一枚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样也可以  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何原板子的线性是3V   改板后线性为2.2 了呢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啊  要不然楼主也不会跑到南桥去

正常线性是3V,但是他原板没电压,我改个板子上去,线性只有2.2  说明是被拉低了,所以才找到桥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上的电容短路 了,

网友:
羡慕楼主的技术,叫一声师傅

网友:
这个是不是跟G475一样可以把桥上的RTC的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
思路清晰,E425的黑胶也很头疼的事

网友:
什么剪刀那么牛  能剪主板

网友:
威武,楼主果然很牛,学习了。

网友:
这个小板都能飞太给力

网友:
真的是第一次见这么维修的,牛,教教我们怎么弄小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