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冠捷LV232HIM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楼主(2015-09-18):
继续补充资料:AOC冠捷LV232HIM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上图:自行选择下载

网友A:
高手请教下,显示器5V 12V 电压跳变怎么快速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请教下,显示器5V 12V 电压跳变怎么快速维修

兄弟搞维修的都已测量为主 至于5/12V电压跳变快速检修,本人不才  大致说一下:首先输出5/12V电容替换掉----反馈中的光耦+431替换掉------电源管理芯片检修或替换,再不行详细测量了

网友:
13年的机,不错,哪里找来的

网友:
跳变9成都是输出端的电容、50v电容、431.

网友:
东西很好。。。就是下载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