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供电 线接口 怎么做的

楼主(2015-09-18):
就是 显卡金手指左边 部分的  接口 线 ,怎么做啊

网友A:
迅维淘宝上 也没有看见卖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修供电用的那种,随便找个PCI插槽,留下最左边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迅维淘宝上 也没有看见卖

淘宝也有卖的 好像是10几块一根

网友:
这个有什么 用啊

网友:
当然有用,测供电方便多了,拆主板上的前小段就可以了,供电都在那,看引脚定义接线。不想烦就网上搜肯定有售的

网友:
饼哥有一个贴子讲了

网友:
淘宝上找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也有卖的 好像是10几块一根

有没有 给个 连接

网友:
淘宝搜到  强大得很

网友:
TB上有卖的

网友C:
我我上次还买了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我上次还买了几根

给个 链接。。。。我没找到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42590-1-1.html看看这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TB的要18块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论坛好像用人说过

网友:
是不是PCI那段A面B面所有线都要接呢

网友:
自己做省点钱,理解还深刻一些,成品漂亮,省事

网友:
我也想要自己做一個

网友(2015-10-26):
有没有 给个 淘宝链接。。。

网友:
显卡上面一般只需要12V和3.3V两种供电,飞线都可以的了

网友:
TB有卖  楼上有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