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助,苹果5s耗电快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18):
苹果5s耗电快,换过电池,在电流表上看不出漏电迹象.开机手机还发热.这要怎么解决.求高人指点

网友:
今晚有点时间,看看楼主如何修苹果!

网友:
一般是U2坏了。

网友:
换个U2 就行了

网友:
的是我也修过,就换过U2就行了

网友:
换UA难度高吗?

网友:
那里热搞那里 估计不是U2

网友:
     夹稳压看电流

网友:
U2是负责什么功能的?

网友:
U2 是USB控制器 充电 刷固件什么的  反正U2很容易坏 漏电。

网友:
换U2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