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触发掉电

楼主(2015-09-18):
p7h55-mlx  华硕    故障时不停触发掉电,触发之后大概两秒钟掉电又自动触发,拔掉CPU供电p4头也是一样。趁没掉电时测电压供电全部正常的,没有缺项,求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到要刷一下BIOS呢?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后不行在查一下复位

网友A:
找SYS_PWRGD和O_PWROK信号,看看是否都是3.3V的电压。不清楚论坛可以下个点位来看看。另外测测PCI的B16脚,PCI-E的A13和A14脚这些时钟点是否有电压。还有南桥附近的25M桥晶振也测下,看看谐振电容上面有无电压。

网友:
建议先刷BIOS   或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刷BIOS还不行  看看复位正常不   这个有点位图的   修不跑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SYS_PWRGD和O_PWROK信号,看看是否都是3.3V的电压。不清楚论坛可以下个点位来看看。另外测测PCI的B16脚, ...

CPU供电芯片发出的pg1.05v了,但你说的时钟那几个脚位都测不到电压,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还有,请问下SYS_PWRGD和O_PWROK这两个信号是CPU供电芯片发出的吗?发给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SYS_PWRGD和O_PWROK信号,看看是否都是3.3V的电压。不清楚论坛可以下个点位来看看。另外测测PCI的B16脚, ...

大师,你出现,都晚上有时间啊,你其他告诉是通病就可以了,

网友:
怀疑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你出现,都晚上有时间啊,你其他告诉是通病就可以了,

哈哈,虽然大部分就是822,但还是吧检测思路说明白点好。话说版主你才是夜猫子,都半夜12点还逛论坛?不累吗?

网友:
i/o附近822的问题多

网友:
822先加焊打对地阻值

网友C:
我今天修的主板也是这个样子,我直接和客户说CPU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修的主板也是这个样子,我直接和客户说CPU座坏了

应该和CPU座没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