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2010年的K90I

楼主(2015-09-18):
今天一大早来了一来苹果机子,客户说进不了系统,我打开电脑,按OPITI那个键选了WIN的,一会儿出现系统引导坏,二话不说直接说系统坏,要安装100个大洋,装OSX与WIN7是强硕了,同意了开始动工,这个机子是2010年的,而客户一直没有用过OSX系统,所以不用装了,资料备份好了,直接进PE用GHOST就算了吧,事实完了GHOST之后还是出现之前的情况,去PE修复引导无结,那只有慢慢安装吧,最后无论我安装OSX 安装版的WIN32与WIN64都无法安装完,而在OSX那慢得要命,把硬盘 内存 清尘都无结,一样慢,安装不了系统,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例子呢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台A1278跟你的情况查不多,装不了windows,挂了台式机上也不行

网友:
苹果机器安装WIN7系统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不同年代的机器安装有不同的要求,很多不支持U盘安装,而且非得用WIN7安装盘来安装系统。在机器里面没有苹果系统的情况下,想直接安装WIN系统是很困难的,我认为楼主应该先把磁盘检测一下,重新安装苹果系统后,再来安装WIN7系统,这样成功率要高一些,至于安装什么版本的苹果系统,尽量选择版本低一些的,往往配置好的机器是不支持低版本系统,而且有光驱的不支持U盘安装,很烦人的!我为了测试显卡芯片性能想在K18的机器上安装双系统,搞了几天都没有成功。没有WIN7安装盘根本行不通。

网友:
试一下重新分区后再安装

网友:
我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器,装苹果系统完全没有问题,装WIN7系统的时候提示引导损坏,不管怎么装都是引导损坏,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装好苹果系统,然后把硬盘拆到另外一台苹果电脑上用慢装版的WIN7,安装,重启的时候关机,然后把硬盘拆出来装到原机上继续安装,装完后使用WIN7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那台也用这个方法不行的话,建议换个硬盘线试下,这个机器的硬盘线坏的比较多。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硬盘线坏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