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关于个别内存槽不认内存问题

楼主(2015-09-18):
这里不算是技术帖,算是一种经验的尝试吧
最近有同事来电话说一块四内存槽的INETL技嘉主板怎样弄也只能用一条内存槽才亮机。机器拿到手后确实如此,也就是只有它一直用开的内存槽才能点亮,用尽各种方法:换内存,刷内存金手指,刷插槽,都无果。来论坛搜了一把资料,方法也是雷同的,有的简单说内存槽坏,有的甚至用沙纸打磨内存槽,有的干脆换内存槽,我就觉得,一个没用过的插槽,会自动坏的么?当然不会,除非里面有尘,槽的触点氧化了也可以接受,槽的触点弹性不良也可以理解。但当我把所有的物理因数排除了,剩下的还有什么呢?然后仔细观察了插槽,内存没插上的情况下,内存槽的两端的小孔都有金属条是往中间压着的(内存插进的那条槽的两端都有对称的小孔,一看就能看见了)。当插上内存的时候,这两端的小孔上的金属条会稍微的往外移,也就是可以证明内存已经和槽有了接触了。确定接触是后了,然后看主板上内存槽的走线,很大一部分是直接到CPU底座的。后来在同事的再三催促下,只能把板还了,但他总想知道什么原因,我直当了然的说你的U有问题,要么就内存管理芯片不识别你的其他槽的问题。他当然不相信,U在一个内存槽使用正常,怎么会有问题呢?

今天又遇上了这个问题,一块原装4条内存槽ACER主板,AMD的,只能使用2个槽,而且是跳开的无法使用双通道,排除了一系列物理因数,我就把怀疑的重点放在了CPU上,果断换了另外一个,结果4条槽,无论哪条内存插哪条槽,都可以开机。这里大家也应该明白了,其实出现这种离奇的事,也就是内存槽一直没用,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再用就根本无法使用了,不妨试下重新安装一下CPU,INTEL的U可以尝试刷下CPU的触点。内存走线很多都是直接链接CPU的,如果不是CPU有问题,那就是CPU的接触问题了。

网友:
记下来了,这个信息较重要,以前没有去想过CPU

网友A:
很多时候主板点不亮,换个cpu就好了,再换回之前cpu也好了,这大概也是触点的事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 ,楼主经验十分丰富,直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主板点不亮,换个cpu就好了,再换回之前cpu也好了,这大概也是触点的事吧

其实这个是窍门,不用换其它CPU的,有时候把CPU拆下来,再插上去,就可以亮机了!

网友:
CPU导致主板内存槽不工作,也有可能是CPU的触点接触不良,导致部分内存槽不工作!

网友:
这个真的碰到过。楼主的经验记下了。多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真是一个比较好的意见  感谢楼主总结

网友:
AMD的U集成内存控制器的,这种架构的U引起这类问题的是有,Intel架构的暂时没见过。

网友:
一般Intel主板这样问题 都是直接上洗板水刷一下U 和座子  座子刷的时候注意针脚   一般都会好

网友:
是,CPU问题会导致内存不过

网友:
前一段时间修过一片雷击坏的主板,坏的东西可不少,都换了后可亮机,但只有一个内存槽能用,就只装一根内存条给客户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换U或刷下触点试一下。但AMD的U怎么办呢》?

网友:
楼主研究的真透彻啊遇到试试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