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开机档C1维修(原创)

楼主(2015-09-19):
一块技嘉G31的板子,开不了机 ( 客户换下来的!)放在盒子里半年多了。今天闲着没事,拿出来练练手.
(看看同鞋们一个个修的相当精彩 手痒痒)想想也在论坛里面混了1年多了  ,试一下!

先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各大电感 对地不短路 接上电源触发
00-c1-c2-c1卡主不动了
----拍的照片文件过大  传不上来----第一次发维修贴 老鸟勿喷
先按照我理解的维修思路
既然触发了 就测试各大供电
内存供电 1.8V   cpu供电  1.02V   桥供电1.28   总线供电   1.2v
好像都出来了
测了一下PCI A15  3.3V   (复位)正常
又测了一下PCIB16  1.62V   (时钟)正常
到这里基本上没思路了
上网搜了一下,档C1 查内存工作条件    刷BIOS
内存供电有了  1.8V     SPD   3.3V     还有什么????
想要刷BIOS的冲动  ............................................
半路出家的和尚  就这三板斧  ..........................没思路了!
上网搜索   DDR2内存工作条件  -------  主供电1.8V   上拉电压0.9V
赶紧搜索什么是上拉电压   (给内存和北桥之间的数据线信号线供电的)可以在内存卡槽边上的很多个排阻上测量
没接受过正规的培训  只能看着别人的帖子 拿着自己的板子 研究
找到内存旁边的330排阻 测量电压0V    想想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跑了一下电路 330排阻的一端链接到这个小8脚芯片的第8脚

看看上面的标识RT9199    测量了一下1234脚5V 5脚1.8V   6脚0V 7脚0V 8脚0V

还是百度

看看图纸 5V有了   1.8V有了    REFEN没有电压
测试一下对地阻值0     这个脚短路了
在旁边找到2个电阻如图上的r1和r2   打对地阻值 r2两端都是0
拆掉R2   2端还是0
又把边上的电容拆了 还是0
*脏话*   .................还来劲了   直接把RT9199拆了  阻值445
就是这个芯片短路了  在别的板子上找一个RT9199换上去  测试一下对地正常
又把刚才拆下来的电阻 电容装上去   测试一下对地阻值 有变成0了
看着都来气了........................维修不易啊!!!!!!!!!!!!
刚装上去的2个都拆了  在别的板子上找个电阻 电容换上去   测试一下  R2的一端445   一端为0
应该正常了
通电   触发
00--c1--c2--c1--d2--a1--a2-26  亮机了

查如u盘 进入pe的界面

此版到此修复   ..............................高手勿喷   菜鸟级别请勿见笑!还望同鞋们多多指教!
最后还有就是此板的声卡芯片被人拆掉了  没有图纸  有谁指导这个芯片型号的分享一下!

发帖不易  多多支持!共同进步!!!!!!!!!!!
感谢迅维网,感谢同鞋们 !!!!!!!!!!!!

网友A:
RT9199 这个芯片在这里是产生内存基准电压作用的。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值得学习,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条理清晰,加点分,以资鼓励

网友B:
技嘉  G31?板号发清楚  我好像有这个板子  给你看看是什么声卡

网友:
厉害厉害 又学到了

网友:
在论坛混得有效果,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9199 这个芯片在这里是产生内存基准电压作用的。

每次大神都能说出问题所在原件的功用,甚至代替方法,你是真神

网友:
看来就是内存电压不够了

网友:
百度帮了楼主的大忙了!楼主真是天才啊,现学现用。运气也不错。这部分俺早就知道了,但从来没遇到此处电压出问题的!

网友:
声卡芯片 ALC888    赶紧装上芯片  装个系统  放一首大张伟的那首歌  : 这个FEEL  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  G31?板号发清楚  我好像有这个板子  给你看看是什么声卡

G31M -ES2C

网友:
维修过程写的很清楚,辛苦楼主了!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可以不装 声卡貌似是ALC888 或886

网友C:
内存供电 1.8V   cpu供电  1.02V   桥供电1.28   总线供电   1.2v

请问各位,这几个分别是测主板上哪几个位置啊?小白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 1.8V   cpu供电  1.02V   桥供电1.28   总线供电   1.2v

请问各位,这几个分别是测主板上哪几 ...

主板单元电路对应供电MOS管S级或输出电感一端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单元电路对应供电MOS管S级或输出电感一端可以测到。

有实体主板图参照一下吗?可以在主板逐一指出来吗?

网友:
RT9199是产生内存上拉电压的原件,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网友(2015-11-02):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

网友:
蛮好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声卡应该是662的

网友:
在修相同的主板 时钟电压不稳 换了时钟芯片 还是不行 晕了

网友:
呵呵,楼主着技术竟然还不是专业维修的,这让我们情何以堪

网友:
估计是电容漏电了,和电阻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 维修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很少坏

网友(2016-08-09):
哈哈,声卡被拆了,我很怀疑是上家修的时候当网卡拆的

网友:
内存基准电压,很少修到这个电压没有的

网友:
楼主新手能修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厉害,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内存核心电压的病

网友:
供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没有想到内存卡代码还这招的

网友:
大神给个兔纸 啊 我在上面找这个图纸被骗了20分了。。。

网友:
这个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很好 只是现在修主板不划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