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IOS刷到爆了。

楼主(2015-09-19):
维修车间接到一台三星的整机,说让我修修,呵呵(让我修,这不是秒杀嘛)主题:三星不亮机
机型:RV415 板号:BA41-01532A REV-1.1   故障:cpu不开
维修:当大家看到这个型号时就知道是贴片的AMD cpu,没错就是往BGA太上加焊(往死了加,)。上完BGA台后,遗憾的是竟然不亮,好吧按步骤来吧,用波波器抓了LPC EC的46脚呵呵有波了(波形图我不好弄谢谢谅解)
但为什么不亮机昵,再抓内存的波形,好吧,找到问题了,屡次在抓内存的波(这样不好吧),毫无疑问的刷BIOS呀,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刷了好几个都不触发的,尼玛真坑呀)
有图有真相
把我刷爆了。无语。不过最后还是有好心人的在网上找到一个终于刷亮机的。(共享给大家吧,免得给我一样)

给张亮机的图大家吧

最后给BISO程序大家: RV415板号BA41-01532A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A:
谢谢分享 已经加分

网友B:
AMD 的CPU发热量大,高温容易导致锡球老化引起虚焊。

网友C:
不通电的咋弄?我遇到一台是不通电,待机芯片上的一个滤波电容对地短路,拆了还是短再拆待机芯片还是短,再量一下也是到EC去的,烦死了,无法修

网友D:
三星的机器 不好找图纸和点位啊。。。。留个标记 下次遇到的话来下 ······

网友:
感谢楼主分给, BIOS, 楼主经验十分丰富

网友:
BIOS先收着了。

网友E:
楼主  往死里加焊 是什么温度?

网友:
好用吗 先下个试试

网友F:
楼主这BIOS刷的 一般的刷不了这么多

网友:
谢谢楼主的点位图,刚好需要。

网友:
以后碰到 不用走弯路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G:
三星笔记本的BIOS不爱坏呀

网友:
刷bios也是技术啊

网友:
不开机 还是先刷BIOS

网友:
板载CPU 低电压的 发热不会太高 很少虚焊的

网友:
刷这么多 还肯定是BIOS 牛

网友:
楼主真利害,学习了

网友:
大神 不亮机 什么都不查  就加焊CPU吗?  谢谢你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已经加分

就喜欢你这种大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的CPU发热量大,高温容易导致锡球老化引起虚焊。

是的,大家皆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通电的咋弄?我遇到一台是不通电,待机芯片上的一个滤波电容对地短路,拆了还是短再拆待机芯片还是短,再 ...

电容坏了吧,是线性短路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机器 不好找图纸和点位啊。。。。留个标记 下次遇到的话来下 ······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分给, BIOS, 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呵呵 ,是的

网友:
是CPU和BIOS同时坏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往死里加焊 是什么温度?

这个不好说的,有的要根据你的地区的日常温度来设置的,AMD的到250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绝对放心

网友:
已经下载BIOS备用,楼主大好人。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BIOS刷的 一般的刷不了这么多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星笔记本的BIOS不爱坏呀

谁说的,坏的多昵

网友:
现在BIOS的好多都要合成,我也搞了一台三星的超级本,找了半天才找到

网友:
感谢楼主分给, BIOS,

网友:
感谢楼主分给, BIOS,。。

网友:
跟编程器也有关系

网友:
就是刷个BIOS 啊,,动静有点大哦。

网友:
好定西正需要

网友:
多谢分享,正好用上了。

网友:
其实三星的BIOS真不容易坏

网友:
楼主说的有同感,发现在论坛上有好多程序都不能用,容易照成维修走弯路!

网友:
不容易啊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已经加分
他小气 那么点分都不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