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CMOS电池掉电,全板电压拉低,不跑码

楼主(2015-09-19):
M4N68T  CMOS电池掉电,全板电压拉低,不跑码
1..COMS电池电压很低,换了上电测,电压一直在掉
2..CPU供电前端只有9v左右,其它各部位电压都低于正常,直接量电源各针脚,发现电压均低于电源供电电压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请找专业维修人员检修

网友:
不懂就找专业维修吧,若自己知道一些就查一下RTC电路看是电容穿 了拉低了还是桥拉低了

网友:
重要的话重复三遍,请找专业维修人员,请找专业维修人员,请找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
第1里   电压一直掉 指的  电池的电压吗 ? 如果是  就 跑 电池的电路。应该是一直在放电

网友:
全板电压低估计是表象

网友:
没有电子基础最好别弄,免得扩大故障,问题一般出在RTC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坐等楼主解决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1.请找专业人员维修检测。
2.换功率大点的电源。
3.查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