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 AMD 的完整开机流程

楼主(2015-09-19):
这段时间。。。接到了几块。。。主板 AMD 770 的。。。时序全部都出了。。电压一个一个点的去测试都正常。。。
但问题就是不跑码。。PCI  IRDY# 也没有高低波型。。测试BIOS的CS#只有高电平 没有波型读取    测试AD线阻值也是基本一至

INTEL的全板复位正常。。但不跑码  可以测试ADS# 再到北桥-PCI-南桥    可惜 AMD 的没有 只能测试到 LDT——STP# 了。。。

希望各位能详细再讲解一个完整的流程!  Thanks!

网友:
如此 ,就刷程序看看。

网友:
同意二楼看法,三大件周边正常,就拆外设吧

网友A:
看看帧周期信号是否正常,正常问题往南桥到BIOS,异常问题cpu到北桥到南桥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想知道详细的完整流程!

网友:
这板子  现在市场上能修到的不多吧,是不是还有保呢

网友:
四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帧周期信号如何才算是正常啊?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B:
CPU有哥2.5的电压
还有,LAD0之间的阻值,还有S3-S4有没有3V这些都要量的

网友C:
AMD加焊桥试试,通病。

网友:
内存--cpu-- 桥-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帧周期信号是否正常,正常问题往南桥到BIOS,异常问题cpu到北桥到南桥

请问  AMD 帧周期信号   叫什么? 我打波型  CPU 座已收到了 200MHZ的时钟.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有哥2.5的电压
还有,LAD0之间的阻值,还有S3-S4有没有3V这些都要量的

这些全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加焊桥试试,通病。

2桥已加焊

网友:
这些全部正常..................

网友D:
三板斧的原则。。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板斧的原则。。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刷bios吧

BIOS CS# 还没有波型读取..只有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