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3.3v待机只有1.5v左右

楼主(2015-09-19):
一块致铭ZM-NC61P的主板。。待机电压3.3v实测只有1.5v左右。。。测量PCI A14的阻值150。。。把待机1117拿下来。用线连接到主板的1脚和3脚。 。。2脚的3。3v正常。。但是安装到主板上2脚就只有1.5v左右。。。我拆掉。。网卡。。声卡。。bios。等芯片。还是1.5 v左右。 。大神门。。还要检测哪里啊。给说下。。我就差南桥没弄下来。。 想最后没办法了在拿下来测

网友:
楼主,这么早起床,真勤奋!我也在学习中,帮不了楼主!

网友:
看电容有没有问题,要不就烧机看看哪个地方烫

网友:
还是找1117那里

网友:
1117换掉了吗?外设拆完就烧咯。实地的不可能说不会烧机大法吧?

网友:
RTC电路耶,看一下电池是否还有电

网友:
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
时钟也有关系吗?

网友:
先看1117温度是否偏高,如果温度高一般都是后级负载加重造成的。线性3.3V这路负载多的话就采取烧机吧,另外1117自身内阻增大后导致带不起负载的情况也经常遇到。

网友:
网卡或  南桥  拉低

网友:
桥待机烫么拆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