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不触发

楼主(2015-09-19):
华硕K45vd不触发,插电有3V 5V,开机键上没有电压哦,就是D30 D31 R513 SW1图纸上的元件都是没有装的,开机键SW5的电压要从哪里来哦 ?就大师帮忙分析一下哦,图纸已经上传哦!

网友:
LZ你发图纸共享到网盘,这样下载还要扣5分,谁帮你看啊???

网友:
这是仁宝的板,没有开机前是公共点电压,开机后是3.3VL上拉。

网友:
华硕主板不好修啊,好几块没有修好了。

网友:
3.3l是开关的上啦  这个机器开关好像会拉低开关电

网友:
把ON/OFFBTN#相关的部分截图发上来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不科学啊,你该上传网盘啊,这样看要被扣分的 ,很少有人取点

网友:
触发前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修不好直接交换主板啊,华硕板子不好修,有那浪费的精力修其他的板子

网友:
刷个BIOS啊

网友:
开机脚的电压从51_no#过来的

网友:
一般由51_ON#过来,华硕很多由EC内部上拉。具体要参考图纸来分析。

网友A:
我已经搞定了,原来是ON/OFFBTN#与ON/OFF直接是相连的,图纸和点位都不是相连的,有机会你们可以验证一下,我把r530改为400欧姆就好了!

网友:
直连是可以的 用D30就不装R513  你改小了R530说明SW1这部分有轻微漏电,开机电压所以没有也,你改小R530待机电流多少有点变化。

网友:
待机电压有没有测

网友:
查EC的开关键有无电压,偏低或没有应该就是旁边的排阻坏了,今天修了一台,按开关待机还偏低,开关针无电压,拔掉电池自动触发,第一次0.7A左右停留一会儿掉电,第二次跑马亮机的前一秒掉电,果断查EC的103排阻,意外发现

网友:
改了之后电流没有什么变化哦,我也分析不出什么原因,客人吹的紧就给他拿走,以后有机会再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搞定了,原来是ON/OFFBTN#与ON/OFF直接是相连的,图纸和点位都不是相连的,有机会你们可以验证一下, ...

图纸中的好多设计如果没有采用那么ON/OFF  最后就是作用到 EC114脚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楼主都查出问题了,还刷BIOS,典型灌水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