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拆显示器有什么技巧吗?

楼主(2015-09-19):
我每次拆显示器的 外框都要费很大的劲。而且外框拆掉后,都有很多扣子断掉了。怎么样拆边框比较轻松呢?

网友:
怎么拆要看你拆了还想不想要了,不想要就暴力拆   想要就遵循机器的暗卡

网友A:
用这东西撬开的

网友:
拿像没用的信用卡之类的循边就可以打开了,不破坏暗扣,熟能生七巧

网友:
熟能生巧,找准着力点,慢慢来就好了

网友B:
先用手把上框开出大缝隙,再用小的一字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手把上框开出大缝隙,再用小的一字螺丝刀。

我就是这样拆的,就是一字批慢慢搞!

网友:
孰能生巧,拆多了就有把握了,而且有些机器拆断卡扣很正常

网友:
孰能生巧 拆多了就不会了

网友:
正解,我们也是用这种,很方便

网友:
3楼 同意+1  我们都在用 效果杠杠的  1.5元一个 淘宝有售  运费8元  记得买点别的东西   开壳神器 你值得拥有~~~

网友:
没啥方法 拆多了就会了 简单的用手抠  抠不动的翘片翘。。。。

网友:
显示器底边比较容易拉开一点缝,然后用两把小一字一边向上抬扩大缝一边撬

网友:
直接翘,只有这个方法,用拆机工具

网友:
拆多就有技巧了

网友:
这个就是要熟练,,,

网友:
小弟我不喜欢这种撬棍  太宽了  有时候不方便的  我们用的是那种两头的

网友:
我是用没用的报废的银行卡拆的。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也能撬开的

网友:
我都是用小刀拆的 你要先看看扣是怎么扣得 不然拆的话是会吧扣给拆坏的

网友:
我也是一字螺丝刀撬开的,但还是断了很多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东西撬开的
还是用到刀片好

网友:
送你三个字 稳准狠!

网友:
死劲撬开一个口,剩下就好撬了

网友:
撬开个口之后,往上往下分别撬下,能感觉到的

网友:
用壁纸刀片,拆机效果比什么都好

网友:
拆个200台后就知道如何无痕了

网友:
各家的高招都不相同 学习啦

网友:
买拆机工具就好拆了

网友:
用手吧,不会有啥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