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转帖--L32E10待机5 伏通电后随即消失--技术简报

楼主(2015-09-19):
机型:L32E10 机芯:MSJ5
故障现象:待机5 伏通电后随即消失
分析与检修:此板是站点的送修板,检查电源在开机瞬间有5 伏电压,之后消失,看图纸
机电路IC 用的是OB2273,而实际用的IC 是73833,起初怀疑是稳压取样电路有问题,更换
TL431,光耦,和所有的电容均不能解决问题,因手头没有待机IC,故只能暂且不换,测量
正反馈整流电压是14.5 伏,而到达待机IC 的5 脚供电是33 伏,怀疑供电有问题,没有遇
到过这么高的供电,因14.5 伏供电到达5 脚供电还有一只D203 二极管,怀疑启动电压过高,
而查看启动电阻没有人动过,根据图纸是R8,R9 和R10 串联,都是20K,拆下测量没有发现
阻值变质,参考其他种类的电源板启动电阻一般是几百K,于是找一只510K 的电阻把R10 更
换,通电后发现待机输出5 伏正常,测量正反馈供电到达待机IC 的5 脚只比反馈整流的14.5
伏略微低一点,再次查看启动电路发现到达R8,R9 和R10 的电压来自R1 和R2 的连接点,
这两个电阻的另一端分别和220 伏相连,而实际图纸是启动电压来自整流桥堆,至于机器原
先能够工作不知是何原因?电源板是TV3206—ZC02—01(A)。
(郑州分公司漯河经营部聂雪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