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B75M-DGS VCORE不出,請高手幫幫忙.....

楼主(2015-09-19):
待機信號都正常VCCM1.3V     +1.05_PCH1.05V
RT8876A 量測34腳EN1.1V  36腳VCC5V  37腳2.5V  38腳2.5V  42腳12V  43腳12V  44腳12V  48腳12V
                     52腳12V  56腳12V       10.11.17.18腳無信號
有更換過PIN42.43腳的電阻一樣無效.....
RT8876A也更換過一樣無效
請問會跟GFX_CPU這個信號有關係嗎???因為這個信號也沒也
已經想不透為什麼了............請高手幫忙那些地方可能會有問題謝謝

网友:
有图纸的话  共享一下   好分析

网友A:
奇怪  真看不懂 还要人家直接去找图纸来帮你分析吗,还有 笔记本放到了主板板块,求助贴发成了维修贴

网友:
這個可以嗎

网友: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9VfIaD2qCLRdjlOT2tZWGZmb1E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9VfIaD2qCLRRVJsV1AzbEpYVEU

网友:
如果有图纸可以发上来看下

网友:
RT8876A Datasheet
可以嗎?

网友:
这个不懂啊 看不清楚什么跟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  真看不懂 还要人家直接去找图纸来帮你分析吗,还有 笔记本放到了主板板块,求助贴发成了维修贴

老兄B75M-DGS是笔记本的吗?楼主没有上图还是真的

网友:
找到芯片PDF资料,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
EN 串行总线,ALERT

网友:
着重检查Q12 Q13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本,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 供电都正常 就是不出CPU供电,最后刷个BIOS好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7-03-25):
台式主板比笔记本更难搞  便宜 没图纸

网友(2017-05-08):
我说怎么都看不明白 原来搞错了?  不过GFX-CPU 是CPU 集显供电   应该是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