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也拆个新版的“高仿快客203H型”焊台

楼主(2015-09-19):
    大伙都在搞拆机,我也拆个新版的高仿快客203H型焊台,供大伙鉴赏下:
这焊台比较以前的有好多地方不同:

先来个面板片……

请看内部:这货木有EMI电源滤波模块,高频版少一个电磁线圈,以前的高频部分36V交流供电,这版本是60V交流……这是比较另类的地方……

线路板侧面……

从上方看……

侧面线路板,数码管部分……
大伙评测下,这新型货何如?

网友:
做了沙发,就要给出评测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原装的203H  升温没有951理想,现在常用的还是951和3205了。你这个高仿的质量还可以300以下的价格不错 ...

这个内部60V交流版本,升温倒是非常快,从开机室温24度到300度,7秒……但这个版本用60V做高频供电以后,线路板零件精简厉害……欢迎探讨

网友B:
少了一个线圈,楼主有没有觉得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了一个线圈,楼主有没有觉得偷工减料?

版本和以前不一样了,没法做比较。这电子东西是越做集成度越高,看着线路板精简很厉害,电阻基本是贴片,以前的1000uf供电电解,这个是很小的,因为高频电压从36V升到了现在的60V版本了。

网友:
这个高仿货好用吗??价格多少??

网友:
高仿好用就好。

网友:
给些评语呀哥们?欢迎探讨,拍砖

网友:
过来看看新鲜!

网友:
高仿的高频烙铁,坏的快是手柄,

网友:
只有看客,就木有发表言论的

网友:
看壳子和真的基本一样。

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C:
修过好多203H,功率管是IRF360,固定在外壳散热的
线圈是2个,4011是插脚的
电源插座哪里有滤波器
到手柄的2线小插头位置也不一样了,2块板都不一样了啊,
常温加热到350度要25秒

网友D:
输出60V吗,那容易烧烙铁头,没用过这烙铁,。不能妄加评论

网友:
不管原装还是高仿,耐用好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好多203H,功率管是IRF360,固定在外壳散热的
线圈是2个,4011是插脚的
电源插座哪里有滤波器

这种常温到350是12秒,另外,手柄高频供电是60V交流,以前的是36V交流
功率管是20N60,因为60V供对IRF360来说有些高了……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60V吗,那容易烧烙铁头,没用过这烙铁,。不能妄加评论

不是60V直接给手柄,是给功率管20N60的高频线圈用的欢迎探讨。这种常温到350度是12秒,以前的要25秒左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修过好多203H,功率管是IRF360,固定在外壳散热的
线圈是2个,4011是插脚的
电源插座哪里有滤波器

我昨天准备给它加个EMI滤波,卸开后发现那个板上的20N60散热器占用了一部分以前的EMI位置,鼓捣半天最终是想把EMI竖向安装,最终没弄成。抽时间再装。
您感觉装EMI有没必要?欢迎探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准备给它加个EMI滤波,卸开后发现那个板上的20N60散热器占用了一部分以前的EMI位置,鼓捣半天最终 ...

以前的IRF360 是固定在外壳上的,这样EMI就有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IRF360 是固定在外壳上的,这样EMI就有位置了

昨天我已经试验了:把EMI竖向正好能塞进去,抽时间做好绝缘后再安装。
您感觉有必要装EMI么?自己周围感觉不到干扰,不装是对电网污染?

网友F:
这个是303D,做工不是很好!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高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303D,做工不是很好!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高仿!

您这个比我的强多了,就是高仿也强多了。最少不是精简版的:液晶屏,有EMI还带风扇的。多少钱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比我的强多了,就是高仿也强多了。最少不是精简版的:液晶屏,有EMI还带风扇的。多少钱搞的?:hand ...

1000元啊!

网友:
真JB贵,我可消费不起

网友G:
高仿的也不便宜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仿的也不便宜点啊

在我“泱泱大天朝”,技术人员只能使用“仿品”国情问题

网友:
哈哈这东西还有高仿的呀

网友:
新人拜读,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 这个高仿的多少买的?

网友H(2015-11-01):
从用料上看 也算是高仿中的上品的 如果价格不贵 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用料上看 也算是高仿中的上品的 如果价格不贵 也是一种选择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毕竟咱大天朝老百姓用不起真品,只能用这种仿品干活

网友(2016-01-09):
楼主,你这个高仿好用吗?经常坏不、???

网友:
感觉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