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求助

楼主(2015-09-19):
一台华硕K45VD,版号:LA-8224P有时能触发开机,但一会就会掉电,有时通电几秒就掉,电流只有0.02,EC是KB9012QF A3内置程序,已刷过,还有一点就是bios保存不了,求思路求思路

网友A:
南桥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问题大一些

单桥已换,故障依旧~

网友(2016-07-12):
直接把EC换个剪板的,BISO保存不了,看看CMOS电池

网友:
我也一样啊,,VSBP进来的电压经过一个电阻,,后级把控制电压拉成0伏了,,不知道怎么修呢,,有个小六角芯片

网友:
今天遇到个板子上开关坏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要我的话直接干南桥

网友:
bios 保存不了 查rtc 电路啊

网友:
先查rt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