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0CC R2.1 “通病”。。

楼主(2015-09-19):
K450CC R2.1“ 通病”。。   不触发,没待机。 或者换键盘后不开机。。 都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连续遇到了几台了。 都是秒这里!! 可能是通病!!
上图中的 电阻是待机IC的 VIN  出问题后,电阻的一端是19V 一端是 4.5V  换电阻前先打下表,看IC端短路没。别换了冒烟了。。 最近一个月接了4台都是这里坏。。。  有一台是换了电阻。。有待机,触发电流0.8-0.9 不亮机。 刷BIOS搞定。。 BIOS坛子里大把。就不浪费坛子空间了。。

网友A:
那个是什么件 起什么作用换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什么件 起什么作用换多大的

待机IC的供电脚。 。 看图纸一眼就知道了。 我发出来是方便大家。,遇到这机器,不触发,先看下这里19V正常不。我最近遇到几台都是这里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IC的供电脚。 。 看图纸一眼就知道了。 我发出来是方便大家。,遇到这机器,不触发,先看下这里19V正 ...

好的记住了原来是19V供电问题

网友:
遇到好几台,没搞定。下次试试

网友:
ic什么型号?

网友:
换的是电阻好多偶的啊

网友:
我记得我修过一个进水的!也是这个地方!电阻都快掉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  根据触发的维修思路就OK了

网友:
多谢楼主,还没接过这机器维修

网友:
很好,收了先!!!!

网友:
楼主在大好人,方便我们查找,下次碰到不用查图查点先看看这电阻。

网友:
又是通病要记下

网友:
有通病必看,是不是键盘按太紧,造成电阻 阻值变大了

网友:
这种还是要加个权限呀

网友:
是什么电路上面的

网友:
真的还有这样的问题,还没遇到过,还得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