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32 过LOGO 灰屏 按F2有反应进bios后 灰屏

楼主(2015-09-19):
如题所述  现在BIOS已换还是一样     好多人遇到这问题 但是没人解决  不想搞桥了   集显的  很多人换了南桥也说没好   遇到几块这个TE1的垃圾板都没修好 各类奇葩故障   操

网友:
很少修这种机器   问题不好搞

网友:
南桥已换 还是一个鸟样   我看到这个TE1是板子都怕

网友A:
有木有试着刷刷BIOS?CPU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试着刷刷BIOS?CPU换一个试试吧

CPU  BIOS内存 南桥都换了

网友B:
有修到过,风扇背面贴纸下面有个19V电容不良,换掉就好了!

网友:
先看一下内存是否插好呀,换下面一个插槽试一下

网友:
今天遇到台不触发的 ,研究中啊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C:
6楼正解  楼主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楼正解  楼主试下

19v电容有问题不大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修到过,风扇背面贴纸下面有个19V电容不良,换掉就好了!

屏供电的19V吗

网友:
没修好  换板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修到过,风扇背面贴纸下面有个19V电容不良,换掉就好了!

是这个电容吗 阻值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v电容有问题不大电流吗

你也修道过吗  我换板了   旧版子留着下次来机器了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电容吗 阻值正常啊

示波器测一下大电容两端电压是否正常,有无杂波。

网友E:
还有就是灰屏状态下测屏接口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灰屏状态下测屏接口各电压是否正常

灰屏还死机 不会示波器    单灰屏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