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知道主板是HP 的 找不型号

楼主(2015-09-19):
求大神帮助  ,  什么都正常能进PE  就是进不去系统  感觉像是BIOS的问题  可是看不懂这个板子的型号

网友A:
压一压南桥,感觉是南桥的问题,再看看主板上电容有木有鼓的

网友:
听楼上的,那人杠杠的  没错

网友B:
好像是精英给HP代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一压南桥,感觉是南桥的问题,再看看主板上电容有木有鼓的

谢谢了   。   问题解决了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精英给HP代工的吧

不知道     反正没看到型号

网友C:
是不是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修复的哟,还是刷的

网友D:
楼主是刷BIOS,还是换BIOS,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修复的哟,还是刷的

就进入BIOS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再选择WDRT Support 把参数值修改为disable就可以了  不过之后在改为enable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刷BIOS,还是换BIOS,解决呢?

就把里面的参数改了一下

网友:
是BIOS问题,楼主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