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是这样换贴片IC的 (转)

楼主(2015-09-19):
  液晶彩电的元件级维修中,有时需要更换损坏或疑似损坏的贴片IC,这是一个相对精细的活,处理不好的话,可能造成底板起泡,铜箔起皮等,甚至扩大故障,每个人的操作方法不尽相同,下面根据本人的实际操作经验,分享我的换贴片芯片的过程,以期抛砖引玉。

  有的朋友换芯片时,采用一只手持热风枪加热,另一只手持小起子或镊子轻撬芯片,我的看法认为此法有点不妥,一。撬动芯片的力度难以掌控,弄得不好,会造成铜箔起皮,二,芯片脱落的瞬间,有可能碰到周围的小元件,造成元件脱落或焊锡粘连,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本人的做法是:取一段适当长度0.15MM左右的漆包线,线的两头各穿过待换芯片对边引脚下方,然后把线头拧在一起做成提线,一手向上轻提提线,一手持热风枪加热,温度适当调高一点,风口对着芯片吹的同时稍微做绕圈移动,有帖子介绍要吹芯片的脚,以前我也是这样做的,总感觉加热太慢,后来请教了贴片厂的熟手,他们介绍应该吹芯片才能缩短加热时间,经试验果然管用,大家不妨用废板试验证实。取下待换芯片后,用棉花蘸天那水清洗焊盘,再洒点松香粉,用吸锡带或去皮的新胶质线吸尽残锡,再次清洗焊盘,把新芯片放妥,抹上助焊剂或松香粉,先焊好对角两个脚以固定芯片,然后用尖头烙铁逐脚焊好。当然,如果你的焊接技术不错可用刀型烙铁拖焊,但注意拖焊时烙铁头不能碰触芯片引脚,以免造成引脚变形。焊接完成后重新清洗焊接处即可上机。

用0.15MM左右漆包线,两头分别穿过待换芯片对边引脚下方。

把穿好的漆包线拧成一股作为提线。
用热风钱加热芯片。

热风枪在芯片上稍微做绕圈移动。

一会儿,待换芯片脱离。

清洗焊盘。

在洗净的焊盘上洒一些松香粉。

用吸锡带吸尽残锡。

再次清洗焊盘。

放妥新芯片,抹上助焊剂或松香粉,先焊接对角两个引脚以固定芯片。然后逐脚焊好如有把握,可用刀型烙铁拖焊质量更佳。
重新清洗后即可上机。
(图文转至于网络)

网友A:
这个芯片算比较好换的,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焊。玻璃芯片才就难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算比较好换的,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焊。玻璃芯片才就难焊呢

谢谢大神  又长知识了呢

网友:
这种芯片是最好焊的   再说了 这种板质的材料 也不会那么容易鼓起  就看你会不会用热风枪咯。

网友B:
LZ的指头是真的吗????????????

网友:
直接用弯头镊子

网友:
电脑芯片级维修师傅说,换这个一点难度也没有,比这个难一百倍的我都换过。液晶电视高手说,我一直用镊子,多试多几次掌握技巧就好,不用这么麻烦。电视新手说,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太麻烦了 把芯片放上面直吹就行了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不妥。我一般直接方便多啦------

网友:
又见一种换IC的新方式,学习了。

网友:
还是用风枪好焊,用烙铁拖焊太麻烦,而且要求焊材要好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又研究出一种新方法

网友:
第一次拆这个块,吹了好长时间也没拆下来,不敢动了,找了个师傅给帮忙取下来的,现在感觉容易了。

网友:
太麻烦了,直接吹,用镊子夹起来就可以了。多练就可以。

网友:
贴片元件引脚多而密,用拖焊法不好,拖到最后两只脚上锡是粘连的,要想分开就很难了,因此最好是风焊为最佳方法,不过玩惯烙铁的,改换风枪,要适应一段时间。

网友:
就地取材,能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
这种方法稳妥一些,就是比较麻烦, 没事多搞几块废板子练习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指头是真的吗????????????

关注男人指头干嘛?做个正常的男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