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D630 求解

楼主(2015-09-19):
D630 开机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 但灯管亮的 就是没显示 外接的话刚开机的时候是花屏 其他一切正常 求答案

网友:
这都不用想了,显卡!直接干显卡!加焊就行

网友:
显卡的问题呗,还用想么。。。。。

网友:
楼上已经解答,吹热显卡估计就可以看到效果了。确定后再BGA一下。

网友:
我这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我吹热了,还是一样的效果,换了几张屏幕都是一样,,,等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