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没3.3跟5V, LA-5751P REV:1.0

楼主(2015-09-19):
第1脚:REF   1.97V
第2脚:TON 1.96V
第3脚:VCC  4.97V
第4脚:EN_LDO  10.1V
第5脚:NC  3.25V
第6脚:VIN  19V
第7脚 :LDO  4.97V
第12脚:ILIM1  1.46
第14 : EN1 4.63V
第17脚:BOOT1  4.73V
第19脚:PVCC  4.97V
第24脚:BOOT2  4.59V
第27脚:EN2:1.97
第29:SKIP  0V
第31脚:ILIM2   0V   0V这个脚位不对,应该是1.4V才对啊???是什么会引起这个没电压输出呢??
第32脚:REFIN2  4.97V
副保护隔离电路的比较器已经换了,ACIN  PACIN  MAINPWON  都正常产生。芯片的上下 MOS管换了,上下G极都没电压没波形,拆掉上官量上下管的G极也没电压没波形,却断电感后面的电路也没待机电压产生,两边的滤波电容也都换了,实在是不知道到是哪导致第31脚:ILIM2没电压输出,这个电压应该是1.4V的,因为第12脚:ILIM1  是1.46V,在线等待····

网友A:
你没测测它这个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是否后继存在短路?

网友:
跑电路查反馈

网友B:
迅维天天修3/5V,请出他们大神来解决。

网友C:
不行换个芯片吗  不要死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换个芯片吗  不要死修呀

芯片早就换了,都换了三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迅维天天修3/5V,请出他们大神来解决。

现在手上有三四台难产的,头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没测测它这个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是否后继存在短路?

没短路,阻止正常的,这个引脚就外接一个下拉而已,下拉电阻跟第ILIM1 换了还是12脚有电压31脚ILIM2没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上有三四台难产的,头痛。

嗯 你的专注很令我佩服,解决好了说一下。

网友:
大神们,芯片已经换了N多个了,不要在叫我换芯片了,外接下拉电阻也跟第12脚ILIM1对换了,也只有12脚有电压31脚没电压,阻止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测测它这个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是否后继存在短路?

后继没短路的,这个必须要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你的专注很令我佩服,解决好了说一下。

嗯··一定一定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
这种情况就要示波器要好修一点呀

网友:
解决了吗 ,期待公布结果

网友B:
外围没问题?芯片换过多个。目前就是BOOT2和ILIM2电压不正常的。拆下芯片打焊盘阻值,对比1路和2路的阻值数据能否看出问题所在。有时候PCB出现问题修死也修不好的。在确实找不出不想再研究时就剪板过来代替吧!

网友:
同意十四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就要示波器要好修一点呀

有示波器,我该怎么修呢?跪求思路,芯片是换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示波器,我该怎么修呢?跪求思路,芯片是换的了··

有示波器就可以直观的看到3V,5V是否产生过,是否是3V或5V过压或者是欠压而保护了,也可以用示波器看BOOT的升压是否正常,芯片在工作 BOOT的电压一般要升到20V左右,如果没有升到那就要怀疑升容电容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F:
芯片都没换 搞什么飞机啊

网友:
EN1是4.6 EN2 为什么是1.多

网友: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网友:
期待大神解决

网友:
人家不是说换过3个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短路,阻止正常的,这个引脚就外接一个下拉而已,下拉电阻跟第ILIM1 换了还是12脚有电压31脚ILIM2没电 ...

那个芯片好换,找一个换上试试吧

网友:
换换升压电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围没问题?芯片换过多个。目前就是BOOT2和ILIM2电压不正常的。拆下芯片打焊盘阻值,对比1路和2路的阻值数 ...

BOOT2的升压换了,现在的电压是4.7V,但还是没待机··

网友:
通电瞬间上下管G极一点波形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就可以直观的看到3V,5V是否产生过,是否是3V或5V过压或者是欠压而保护了,也可以用示波器看BOOT ...

没产生过,电感没瞬间的电压跳变,BOOT2我换了升压电阻电容现在是4.7V了,但BOOT1的电压变成了5.2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都没换 搞什么飞机啊

芯片早就换了三个了,都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好换,找一个换上试试吧

都这个时候了你觉得还会没换芯片吗?已经换了3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上有三四台难产的,头痛。

修好了,其实这故障挺简单了,就是太过于相信自己了,就是24脚BOOT的问题。4.59V以为是正常的,一个4.59V   17脚4.73V认为没问题,结果两个升压都换了两个变成4.98V插上电源头待机0.02,一量待机有了一触发电流哗啦啦的上去了,哎,回头想想还真不是难修的故障,只是自己太太大意了··

网友D:
电脑已修复,换了17脚跟24脚的升压电路好了··的升压好了··一直都不想到会是升压的问题,因为两边升压都正常的产生4.59  4.73的电压

网友:
测试后面有短路了吗

网友:
按照时序修啊,试试看吧

网友G:
列出一大堆数据看着眼花!不出3  5V一般是先查线性供电,EC的供电,时钟,复位。刷BIOS等。EC发出待机3 5V开启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列出一大堆数据看着眼花!不出3  5V一般是先查线性供电,EC的供电,时钟,复位。刷BIOS等。EC发出待机3 5V ...

故障已解决,请看3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已解决,请看32楼

原来是自举升压电路故障啊!这部分电路一般都是最后检测处所,难怪绕了一大圈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脑已修复,换了17脚跟24脚的升压电路好了··的升压好了··一直都不想到会是升压的问题,因为两边升压都 ...

修这么久终于修好,好几编帖来求助了。可喜可贺呀!发现很多就是BOOT/BOOT2电压在4.5-4.7之间的不能产生的。

网友:
还是先换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么久终于修好,好几编帖来求助了。可喜可贺呀!发现很多就是BOOT/BOOT2电压在4.5-4.7之间的不能产生 ...

嗯,有4.59V的电压我没把心思放在上面,把4.59的换了不行就更没怀疑它了,两边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这么久终于修好,好几编帖来求助了。可喜可贺呀!发现很多就是BOOT/BOOT2电压在4.5-4.7之间的不能产生 ...

刚接到一台Z470的,显示LOOGO就马上掉电的,我想应该也不是很好正,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修掉电有点吃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刚接到一台Z470的,显示LOOGO就马上掉电的,我想应该也不是很好正,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修掉电有点吃力· ...

去外设、换内存,有条件换个U,3代的U吧?查一下有无发热的元件。假焊显卡后不行就只有请示波器来测电压来对比了。

网友:
查外围啊,看有没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外设、换内存,有条件换个U,3代的U吧?查一下有无发热的元件。假焊显卡后不行就只有请示波器来测电压 ...

Z470掉电是硬盘的问题,把硬盘拔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Z470掉电是硬盘的问题,把硬盘拔掉就好了··

嗯 这机来得好,但这样好像赚不了钱哟。